RS232无线通讯实验

楼主(2014-05-05):
做一台设备,要用到组态软件,电脑与PLC之间的距离大概有30米左右,本来想拉线的由于拉线不方便就考虑用无线,于是在淘宝上找了一个RS232无线通讯模块(80元一个),下午试了一个钟左右没问题,不知长期使用稳不稳定,如有用过的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呵呵,没用过也没经验。你还是做两手准备吧。

网友B:
用过桑锐的和淘宝买的,30米肯定没问题了,电源质量要保证。 质量好点的通讯时间长也不掉包。最好买退役的日精888这类的数传电台质量有保证。嘿嘿。不过这个东西数据时透明的哦楼主要注意这个

网友C:
用过上海顺舟的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受环境影响太大

网友D(2015-06-30):
怎么会不可靠呢,都是透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