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5):
凑个热闹,重在参与,工作上就是简单维修,什么做柜子,布线之类基本都是外委,所以拿不出各位高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作品。
去年接了一个私活,也在以前的帖子里提到过,说是我没有按照甲方的电路图接线,下面就把这个图的一部分画出来给大家看看。
没有大家说的那样,什么签订合同,什么要承担违约责任如何如何,不存在的,几百块钱的路,对方验收合格就给钱,给钱之后有什么问题找我,看到私人交情我才去的。

这是局部电路,对方没有给我电子版的电路图,只给了一张图纸,我根据图纸简单画了一下,应该看得更清楚。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SA断开时是手动模式,按按钮SB3或SB4分别是滑块前进或者后退点动动作(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液压电磁阀),SA闭合就是自动模式,按SB3启动滑块前进同时计时工作,然后自动返回到限位开关停止。

我是按这个接的线,好像少接了很多线,使用至今没有听说有什么问题。

实物图就不发出来了,自己都感觉很难看,对方提供的条件和要求如此,一是旧柜子改造,旧柜子很多油污,难以做到干净,把新元件都弄脏了;二是线槽都没有换,还没有盖板,换个新盖板也要好看一点吧,人家不要求也不提供;三是竟然线号都不要,也不提供,意思是反正线路简单,用不着。[

楼主:
元件的接线端子号可能有些错误,主要是看原理咯。

楼主:
有人问过,为什么不和甲方协商呢? 一是协商耽误的时间,可能和按照他的做差不多了;二是有的人不见得好说话,说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如果真的是个大工程,有协议合同,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网友A:
就标题“我简化了甲方的电路图”,一般地说几句,不针对楼主。

通常情况下,如果对方提供了图纸,特别是蓝图(或亦包括签字了的打印图),不得轻易更改,有问题可以提出或商榷;
如果对方提供的是草图或参考图,可以一起商量确定,不是错误或安全方面的问题,则可尊重对方的意见;
如果对方委托安装者设计电路图,则在充分了解设计要求后拿出图纸,并征得对方认可;
安装完毕,需给出与实际一致的电路图。

未签订合同,对方是否为明确的“甲方”,这点我不清楚。
对楼主的情况,不发表意见。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前面也说了,几百元1天的工作量,没有什么违约责任的。
   事实上我能把原来的线路查清,线都不要重新放了,他们的要求是能用原来的就用原来的。 让我重新搞的原因是这样的:这个设备原来工作功能应该和现在一样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功能废了,他们长期使用手动功能,而且线路搞得很乱,一团麻,没有图纸,线号看不清,清查起来还不如根据自己的图纸重新接。
   还有个地方我没有按照他的图纸搞,按照他的图纸,我要多穿几根距离比较长的线,这个我口头说了一下,他说不按图纸搞以后维修困难,我说我画出图纸给他,然后口头描述了一下,到现在他没问我要,我也就没给。

网友B:
简洁、实用、达到或满足控制要求就行。

楼主:
甲方一般是出资方或投资方,也就是经营的主体,处于主导地位

网友C:
呵呵,私人和私人做事,私人和私人干活就是这样。
要是能接到什么超级大工程的话,能赚超级利润的话,就算过程在繁琐,就算再苦再累,也能把楼主美死。

网友D:
     客户有客户的习惯,功能满足就行啦。

网友E:
这个图纸是E-PLAN画的,只要能实现动作目的。要安全可靠。

网友F:
感觉你改的电路有一点问题,当K2吸合后,你的KA1和KT1都会断电,而原图应该不会。

网友G:
哥,画蛇舔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改的电路有一点问题,当K2吸合后,你的KA1和KT1都会断电,而原图应该不会。

改成KT1不断电还不容易? 正因为断电能正常工作,所以没改啊,断电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画蛇舔足了!

请明示,谢谢!

楼主:
第一图的SB3常闭是我自己加的,人家给我的图没有,那不是问题。

楼主:
其实几百万的设备我也参与调试过,只是图纸是我们这里的高工根据进口设备修改过来的,配线是外委专业安装队伍,程序也是根据进口设备做了一点修改编写的,也是某个人负责,不给我们看的,我的角色就是这里电机反向了换一下,那里反馈接错了改正,看似复杂的设备其实外部线路很简单。

网友G:
哥,首先声明弟没有打击你的意思!
工控这玩意不能只看外面的接线!
许多东西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你我只是接线的层面上,个人认为需尊重工程图纸,外部电路的设计更多可能是考虑保护与维护方便程度的!特别是日系、欧美的设备!不防配合编程程序、通讯等整体结构研究外部接线。在者,如果是承包工程,对方的图纸是不能改的!除非甲方授权!
还有现在搞工控别只研究外部电路,我曾接触过几老师傅,外部硬件电路真的很牛,不利用编程和通讯设计的电路很多都看不懂!但是现时的新设备外部接线太简单了,但编程控制不好搞,特别是修改维护时才能体会其难度!
1、学无止境!
2、尊重做事逻辑!

网友H:
挺简单的线路,但是不标记号以来查起来还是不方便的,不管是对你还是对别人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首先声明弟没有打击你的意思!
工控这玩意不能只看外面的接线!
许多东西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你我只是接线的层面上,个人认为需尊重工程图纸,外部电路的设计更多可能是考虑保护与维护方便程度的!特别是日系、欧美的设备!不防配合编程程序、通讯等整体结构研究外部接线。在者,如果是承包工程,对方的图纸是不能改的!除非甲方授权!
还有现在搞工控别只研究外部电路,我曾接触过几老师傅,外部硬件电路真的很牛,不利用编程和通讯设计的电路很多都看不懂!但是现时的新设备外部接线太简单了,但编程控制不好搞,特别是修改维护时才能体会其难度!
1、学无止境!
2、尊重做事逻辑!

你看我其他帖子我只研究外部电路吗?
关于能不能改甲方电路的问题,我想前面说得很清楚了,不再重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挺简单的线路,但是不标记号以来查起来还是不方便的,不管是对你还是对别人来说

对方没有要求也没有提供,事实上根据原理图推断也是不难的。

楼主:
还有一个要求,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到底简单不简单。

就是要两地控制,这个两地控制并不是简单的按钮串联或者并联就可以的,要求有转换开关,只有一地的按钮起作用,不能两地能同时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前面也说了,几百元1天的工作量,没有什么违约责任的。
   ……

这点不需要解释,我3楼的意见,主要是给一些初入门网友的。

网友I:
我们都是才CAD画图,你这软件好用吗

楼主(2014-06-08):
引用 网友I:
我们都是才CAD画图,你这软件好用吗

CAD是通用绘图软件,这个电气专业绘图软件, 在电气绘图方面有很多方便快捷的方式, 智能化, 比如一些元器件的编号、线号, 一个元件很多触点在图纸不同的位置, 他能自动连接显示, 自动生成接线图等很多功能, 我还没学得全, 只会一点简单的。 好像比Autocad Electrical 电气CAD还要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