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仿真问题

楼主(2014-05-05):
GX WORKS2仿真时软元件怎么设置?   和GX DEVELOP  里面仿真的软元件设置怎么不一样.   WORKS2 里面的软元件怎么设置?  谢谢大家给我点建议。

网友A:
基本上一样,就是点那个仿真按钮

网友B:
引用 楼主:
GX WORKS2仿真时软元件怎么设置?   和GX DEVELOP  里面仿真的软元件设置怎么不一样.   WORKS2 里面的软元件怎么设置?  谢谢大家给我点建议。

请阅读 GX Works公共篇手册中的调试章节。

网友C:
按下仿真后,单击想改变的元件,按下右键,有个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