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5):
各位高手,上面是一段PLC和变频器通讯的程序,但是不知道M4有什么用,M4复位后,如何再被置位,390和391永远是相等啊

网友A:
M4没间隔60MS 就会通断一次这就是置位和复位

网友B:
M4是脉冲发生器

网友C:
请问那是西门子s7-300plc的指令吗?

网友B:
西门子s7-200plc的指令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有s7--200plc编程软件,但是和他的格式不同呀,那是为啥请大师开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s7--200plc编程软件,但是和他的格式不同呀,那是为啥请大师开导。
可以用就行。
什么格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