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问题

楼主(2014-05-05):
图中的客户机和服务器具体指些什么呀?计算机还是PLC呀还是别的呀

网友A:
指的是组态软件所在的上位机

网友B:
呵呵,高级的局域网工业控制系统,很大型的项目才会用到,比如DCS系统。

网友C:
客户机和服务器应该都是装好wincc或者说wincc组件的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