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5):
大家好,最近学习电磁流量计,了解了其工作原理,在网上查阅了电磁流量计常见的故障及其分析,小弟才疏学浅,对于有些故障的原因分析不太懂,在此罗列出来,望各位不吝赐教!
关于零点不稳定的故障分析:
1、管道未充满液体或者充满液体但有气泡。
2、导电率不均匀,或者电极表面受到污染。

网友A:
1就是液体要充满管道,液体中不能含有气泡,因为这些都会影响电磁
2导电率不均匀就是测量的液体的各种物质含量要混合均匀,电极表面受到污染就是流量计通液体的管道不能受到污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的意思是,为什么管道未充满液体或者充满液体但有气泡零点会不稳定?为什么导电率不均匀,或者电极表面受到污染?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了解一下电磁学就懂了

网友B(2014-08-04):
我觉得一楼的回复很好,我是做销售的,一般我也是这么说,如果你做销售,学到这就可以了,在不明白去工厂问问师傅,要是你做技术,你还任重道远了。。。。。。。

网友C:
一、仪表无流量信号输出
1.原因分析
这类故障在使用过程中较为常见,原因一般有:(1)仪表供电不正常;(2)电缆连接不正常;(3)液体流动状况不符合安装要求;(4)传感器零部件损坏或测量内壁有附着层;(5)转换器元器件损坏。
2.解决方案
(1)确认已接入电源,检查电源线路板输出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尝试置换整个电源线路板,判别其好坏。
(2)检查电缆是否完好,连接是否正确。
(3)检查液体流动方向和管内液体是否充满。对于能正反向测量的电磁流量计,若方向不一致虽可测量,但设定的显示流量正反方向不符,必须改正。若拆传感器工作量大,也可改变传感器上的箭头方向和重新设定显示仪表符号。管道未流满液体主要是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妥引起的,应在安装时采取措施,避免造成管道内液体不满管。
(4)检查变送器内壁电极是否覆盖有液体结疤层,对于容易结疤的测量液体,要定期进行清理。
(5)若判断为是转换器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即可。
二、输出值波动
1.原因分析
造成此类故障大多是由测量介质或外界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在外界干扰排除后故障可自行消除。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此类故障也不可忽视。在有些生产环境中,由于测量管道或液体的震动大,会造成流量计的电路板松动,也可引起输出值的波动。
2.解决方案
(1)确认是否为工艺操作原因,流体确实发生脉动,此时流量计仅如实反映流动状况,脉动结束后故障可自行消除。
(2)外界杂散电流等产生的电磁干扰。检查仪表运行环境是否有大型电器或电焊机在工作,要确认仪表接地和运行环境良好。
(3)管道未充满液体或液体中含有气泡时,两者皆为工艺原因引起的。此时可请求工艺人员确认,待液体满管或气泡平复后,输出值可恢复正常。
(4)变送器电路板为插件结构,由于现场测量管道或液体震动大,常会造成流量计的电源板松动。如松动,可将流量计拆卸开,重新固定好电路板。www.jslkyb.com 电磁流量计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