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请问大家使用三菱远程输出模块时是不是就用开关电源供电而已,24V2.5W的电磁阀需要中继器转接不,有遇到过模块正常使用几天后烧坏的现象不?

网友A:
你总共带了多大个电磁阀,你计算一下总电流,输出模块是否能够承受?

网友A:
最好需要一个独立的开关电源供24v电源,不要用PLC直接输出接电磁阀,一个电磁阀需要100mA以上,带不了几个,估计输出模块受不了?

网友B:
从电路设计角度,控制器输入、输出有专用电源供电。输出回路一边只控制继电器而已,不直接驱动执行机构,最好用外部另外电源。多数专业电柜控制电源、执行机构电源是分开配置的,需要增加电磁阀只找其执行就够电源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烧毁不至于,但如果工作频率高、控制点多,可能影响其他控制点的动作。并且A系列现在属老旧货,内部点位比较脆弱!

网友C:
这个是晶体管型的,电流本来就很小;
最好加继电器再带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了10个电磁阀,最多同时工作4个,说明书是每点0.5(所有点为“开”时0.15),公共点4.8,理论上承受得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有点悬吧,再说你电磁阀是感性负载,接通和断开瞬间电流就比较大了,最好用中间继电器,另外直流输出在端负载上并个续流二极管,交流的话并个RC阻容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