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常用温度传感器比较(20140506)

楼主(2014-05-06):
常用温度传感器比较
一. 接触式温度传感器
1. 热电偶:
(1) 测温原理:
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称为热电偶丝或热电极)两端接合成回路,当接合点的温度不同时,在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而这种电动势称为热电动势。热电偶就是利用这种原理进行温度测量的,其中,直接用作测量介质温度的一端叫做工作端(也称为测量端),另一端叫做冷端(也称为补偿端);冷端与显示仪表连接,显示出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动势,通过查询热电偶分度表,即可得到被测介质温度。
(2) 测温范围:
   常用的热电偶从-50~+1600℃均可连续测量,某些特殊热电偶最低可测到-269℃(如金铁镍铬),最高可达+2800℃(如钨-铼)。
(3) 常用热电偶型号:

(4) 实例:
T型热电偶,测温范围-40~350℃,详细信息见T型热电偶实例。
2. 热电阻:
(1) 测温原理:
热电阻是基于电阻的热效应进行温度测量的,即电阻体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因此,只要测量出感温热电阻的阻值变化,就可以测量出温度。
目前主要有金属热电阻和半导体热敏电阻两类。
金属热电阻的电阻值和温度一般可以用以下的近似关系式表示,即:
Rt=Rt0[1+α(t-t0)]
式中,Rt为温度t时的阻值;Rt0为温度t0(通常t0=0℃)时对应电阻值;α为温度系数。半导体热敏电阻的阻值和温度关系为:
Rt =AeB/t
式中Rt为温度为t时的阻值;A、B取决于半导体材料的结构的常数。
(2) 测温范围:
金属热电阻一般适用于-200~500℃范围内的温度测量,其特点是测量准确、稳定性好、性能可靠。
  半导体热敏电阻测温范围只有-50~300℃左右, 且互换性较差,非线性严重,但温度系数更大,常温下的电阻值更高(通常在数千欧以上)。
(3) 常用热电阻: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热电阻材料是铂和铜:铂电阻精度高,适用于中性和氧化性介质,稳定性好,具有一定的非线性,温度越高电阻变化率越小;铜电阻在测温范围内电阻值和温度呈线性关系,温度线数大,适用于无腐蚀介质,超过150℃易被氧化。
中国最常用的有R0=10Ω、R0=100Ω和R0=1000Ω等几种,它们的分度号分别为Pt10、Pt100、Pt1000;铜电阻有R0=50Ω和R0=100Ω两种,它们的分度号为Cu50和Cu100。其中Pt100和Cu50的应用最为广泛。
(4) 实例:
Pt100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传感器,测量范围-200℃~850℃,允许温度偏差值0.15+0.002|t|,最小置入深度200mm,最大允许电流5mA,详细信息见Pt100实例。
3. 集成温度传感器:
<1>模拟式温度传感器:
(1) 原理:
将驱动电路、信号处理电路以及必要的逻辑控制电路集成在单片IC上,具有实际尺寸小、使用方便、灵敏度高、线性度好、响应速度快等优点。
(2) 常见模拟式温度传感器:
电压输出型:
   LM3911、LM335、LM45、AD22103。
电流输出型:
   AD590。
(3) 实例:
   LM135\235\335系列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S)生产的一种高精度易校正的集成温度传感器,是电压输出型温度传感器,工作特性类似于齐纳稳压管。该系列器件灵敏度为10mV/K,具有小于1Ω的动态阻抗,工作电流范围从400μA到5mA,精度为1℃,LM135的温度范围为-55℃~+150℃,LM235的温度范围为-40℃~+125℃,LM335为-40℃~+100℃。封装形式有TO-46、TO-92、SO-8。该器件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温差测量以及温度补偿系统中。详细信息见LM135,235,335.pdf。
AD590是美国模拟器件公司的电流输出型温度传感器,供电电压范围为3~30V,可以承受44V正向电压和20V反向电压,测温范围为-55℃~+150℃,输出电流为223μA~423μA,输出电流变化1μA相当于温度变化1℃,最大非线性误差为±0.3℃,响应时间仅为20μs,重复性误差低至±0.05℃,功耗约为2mW,输出电流信号的传输距离可达到1km以上,作为一种高阻电流源,最高可达20MΩ,所以它不必考虑选择开关或CMOS多路转换器所引入的附加电阻造成的误差,适用于多点温度测量和远距离温度测量的控制。详细信息见AD590.pdf。
<2>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1) 原理:
将敏感元件、A/D转换单元、存储器等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直接输出反应被测温度的数字信号,使用方便,但响应速度较慢(100ms数量级)。
(2) 实例:
DS18B20是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世界上第一片支持“一线总线”
接口的数字式温度传感器,供电电压范围为3~5.5V,测温范围为-55℃~+125℃,可编程的9~12位分辨率,对应的可分辨温度分别为0.5℃、0.25℃、0.125℃和0.0625℃,出厂设置默认为12位,在12位分辨率时最多在750ms内把温度值转换为数字。详细信息见DS18B20中文资料.pdf。
二. 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
常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比较:
传感器型号 测温范围 典型应用
OTP-538F2S -40~+500℃ 医学(耳温机),家庭设施(吹风机等)
TS105-1 -20~100℃(精确度: -0.45±0.08 %/K) 红外测温仪,非接触温度测量,移动物体温度测量
TS105-2 -20~100℃ 温度计,微波炉,室内空调,高温计,汽车环境控制
TS118-1 跟处理电路相关(普通-20~300℃) 无接触温度测量,移动物体温度测量,温度控制,火灾报警
TS118-3 跟处理电路相关(普通-20~300℃) 无接触温度测量,温度控制,火灾报警,气候控制系统
TSEV01 0~300℃(精确度:0.1℃) 家庭,医疗,汽车,安全,工业

楼主:
在现场工作中,经常接触到温度传感器。但对于型号和类别,有时搞不大清。这个帖子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A:
收藏了,感谢老师无私分享

网友B:
    谢谢啦,用过K和J型热电偶。用过PT 100 , CU 50热电阻。

网友C:
用过K型热电偶,PT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K型热电偶,PT 100
PT100是热电阻,非热电偶。0度时电阻值为100欧姆。热电偶的电阻值很小,近乎直通。热电阻的电阻变化反应测量温度;热电偶的电势变化测量温度。
我以前经常也混淆啊。

网友D:
感谢咸老师分享!请教一下咸老师,接手一台惠丰F1500 G250KW,客户说带负荷电机不转,换小电机7.5KW的可以转但是测量输出不平衡,空载试机测量三项输出也是不平衡,我的空载试机测量数值是U-V 240v,U-W 240V,V-W 395V,拿备用的好驱动板和开关电源板和CPU主板分别替换上,上电试机故障依旧,怀疑到模块有问题,驱动板的六路插排,每路触发2个IGBT,用万用表10K档测量了一下12个IGBT,触发和逆变数值都差不了多少,(眼下只能确定 U 项有问题)然后将 U 项的4个IGBT和 V 项的4个IGBT互换一下,安装完上电试机,空载输出三项平衡390V~,交流档测 P-U V W ,N-U V W,电压值分别是302V 302V 302V,290V 290V 290V ,接上一台15-4级KW电机,上电运转正常,电压输出三项395V,没事了...啥都没弄...好了,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咸老师分享!请教一下咸老师,接手一台惠丰F1500 G250KW,客户说带负荷电机不转,换小电机7.5KW的可以转但是测量输出不平衡,空载试机测量三项输出也是不平衡,我的空载试机测量数值是U-V 240v,U-W 240V,V-W 395V,拿备用的好驱动板和开关电源板和CPU主板分别替换上,上电试机故障依旧,怀疑到模块有问题,驱动板的六路插排,每路触发2个IGBT,用万用表10K档测量了一下12个IGBT,触发和逆变数值都差不了多少,(眼下只能确定 U 项有问题)然后将 U 项的4个IGBT和 V 项的4个IGBT互换一下,安装完上电试机,空载输出三项平衡390V~,交流档测 P-U V W ,N-U V W,电压值分别是302V 302V 302V,290V 290V 290V ,接上一台15-4级KW电机,上电运转正常,电压输出三项395V,没事了...啥都没弄...好了,求解释...
哈哈,这是巧中巧的事,只能猜一下了。可能U相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稍差,而正好模块又有老化现象,所需驱动电路较大。模块换相后,较强的驱动能力弥补了老化缺陷,便表现正常了。如果方便的话,楼主可测量一下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进行(对比)验证。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驱动板
幸好这台机器客户不着急,给了我大把时间去研究,请教咸老师,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具体怎么测量,还真没测过这个,您的书上没提过这种测量啊,真心向老师再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