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2.2杂牌机烧掉了2个IGBT,换上两个后测试输出电压最大相差12V带负载也是,导致低频电机抖动,勉强能用,以前遇到过稳压二极管坏了,这次把稳压二极管换了,拆了都是一样的,是哪里出了问题,UVW对P N分压全是274均匀的,应该驱动是好的吧,难道IGBT参数不匹配?

网友A:
  也有可能,但是相差电压不是很大呀 1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运行10Hz这样,测量输出是否平衡(大概70v-90v这样),如果输出不平衡那就是驱动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带载能平衡就能用的

网友D:
电机还抖的话,建议把电解电容都换了!估计各路驱动的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