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变频器如何实现平衡

楼主(2014-05-06):
在一条5公里多的皮带机上,采用头4尾2,两两电机共同驱动一个滚筒,如何实现平衡出力,同时防止尾部滚筒启动时打滑?这个方案可行吗?求教~~~~

楼主:
电机需要用带编码器的吗?

网友A:
不懂,但要实现转速转矩反馈要用带编码器的,编码器接到变频器上,通过DP读取。
【方案】
BCNet-FX在3MK1410系列磨床设备信息化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B:
5KM的皮带机,这个得看你要传送什么东西吧,那么长你肯定的装其他感应器一类的东西吧!
【方案】
虹科携手其合作伙伴Port推出新的CC-Link IE TSN 方案,以提高精度和生产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送煤炭,现在不是考虑其他传感器,主要是如何实现电机力矩平衡和防止皮带打滑或折皱

网友C:
皮带机的传动,要不要编码器无所谓。你说的尾部启动什么意思?不是6台电机一起转吗?你能不能把控制的需求讲详细?我记得有关远距离传送带的控制有过讨论。同步的力矩平衡采用的变频器转速调节器的软化特性功能。
【方案】
智慧医疗:响应健康中国,引领智慧医疗

楼主:
你有这么方面的案例和资料吗?有的话能不能发给我:1032563329@qq.com
是可以一起启动,但是考虑到皮带机这么长,启动时张紧需要一定的时间,启动时尾部的滚筒处皮带张紧比较慢,而这时电机不是同启动了吗,所尾部不就很容易打滑吗?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控制方案,因为我们对这么长的皮带机也没经验,现在就是在讨论要怎么控制,才能保证头部四台电机出力平衡,头尾速度同步。还有启动过程会不会过载,打滑之类的。。。

楼主:
顶,怎么没人解答解答呢?

网友C:
你这6台电机是怎么分配的?前面的4台电机同轴驱动?后面的2台同轴驱动吗?如果是,前面4台电机采用一主三从,后面2台采用一主一从。这样的控制就可以了。
如果是6台电机一字排开,均匀分布各段,那就是都采用恒转速控制的同步给定。这个系统有什么问题吗?似乎没什么难度,就是选购了电机的容量和驱动力。
【方案】
泰国糖厂GD5000高压变频器压榨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