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1E电灯渐亮渐暗梯形图

楼主(2014-05-06):
一直想编1个开关电灯渐亮渐暗的梯形图,刚接触plc不久,不知道模拟量怎么编,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准备用欧姆龙 CP1E-NA20DT-D(自带模拟量),cx-programmer编程,
要求:
1.开关开,电灯4秒内渐亮到亮(输出从0-10v),
2.开关关,电灯4秒内渐暗到灭(输出从10-0v).

网友A:
还要一个灯的控制器接受0--10V的信号

网友B:
1.把4秒分成40个100毫秒。
2.假设模拟量输出的分辨率为6000,就是0-6000对应0-10V
3.由以上数据得出,从0秒到4秒变化时,每个100毫秒的模拟量为150
4.用一个100MS定时器定时4秒钟,取定时器的现在值乘上150就等于模拟量输出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难用光电耦合器输出给可控硅输入端就可以了,现在就是这个梯形图不会,跪求梯形图.

网友C:
定时把模拟量增加或减少(变化量根据需要可以调节,使视觉效果明显)。

网友D:
靠!杀只蚂蚁也要有牛刀么!几个电子零件就好,

网友E:
楼主试验其实很实用,可以用在几个电机同步增减速中,赞一个,同意三楼的方案。照三楼的方法,准没错

网友F:
同意三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不只这个,我这个是做影院中控,还有其他好多东西要控制的,这只是其中部分功能

网友G:
可以通过PLC的高速输出功能,输出PMW可精确到10位精度,输出直接驱动通过固态继电器驱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