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工厂配电变压器巡检注意的事项,年检以及大修年限等问题,各位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负荷大就加强巡视了,现在都是真空开关,检与不检好象用电监察也不管了,看自己的情况而定了

网友B:
一般一年一次吧,我们这为多弄个G3加班,就改成一年两次。。。。

网友C:
干式变压器,10年了,除了做电试没做过其他保养,大修。

网友D:
在巡视配电变压器时应注意:
   (1)检查变压器的声音是否正常有均匀的“嗡嗡”,声表明运行正常;声音比平时沉可能过负荷或低压线路有顺路故障,声音比平时尖锐表明高压线路电压过高声音嘈杂可能变压器内部结构松动;听到有爆裂声,可能是绕组或铁芯绝缘局部击穿:其他杂音可能是跌落断器接触不良、调压开关位置未对正或接触不良等。
   (2)观察变压器油面高度和油色的变化。正常时油面在油面计的1/4~1/3,新的变压器油呈浅黄色,运行后呈浅红色。
  (3)检查变压器套管、引线的连接是否良好。
  (4) 检查变压器接地装置有无断裂、锈烂等现象。
   (5)检查变压器的温度。油浸式变压器在运行中顶层油温不得高于95℃。对无温度计的变压器,可用水银温度计贴在变压器的外壳上测量温度。允许温度不超过75℃~80℃。
   (6)雷雨过后.应检查变压器套管有无破损或放电痕迹。大风时,应检查变压器的引线有无剧烈摆动现象,接头处是否有松脱,有无杂物刮在变压器上。定期进行夜间巡视,检查套管有无放电现象引线各连接点有无烧红情况。

楼主:
还是4楼说的较详细,我们这边日常巡检内容包括温度,声音,还有输出侧额定电流。油浸风冷变压器。

网友E:
日常巡视,也就看看温度、听听声音、观察一下油位等;
必要时,年检做一下高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