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开关面板(带LED灯)控制LED射灯有没有什么隐患?开关上的LED和射灯会不会干扰?

网友A:
不知具体如何连接,可从原理上分析。

网友B:
不会,今天接了几个ABB的家用照明开关,就带LED,但是效果不好,关灯后看不见面板的LED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开关是控制的LED灯负载吗?

网友C:
应该没什么吧。

网友D:
,楼主你是怀疑开关上并联的LED指示灯会引起射灯在关断后还会不正常的工作,是吗?这个就要看射灯的负载性质了,如果不是线性的阻抗,而是开关电源的话,那就要看开关电源本身的工作特性了,如果静态功率较大,可能没啥关系,表面看不出来有啥表现,如果功率很小,那开关电源会间歇性启动、停止,这样这个射灯在开关关断后就会反复启停,而不是在完全静止状态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LED灯,如干扰吧开关上的LED拆了

网友E:
家里有的节能灯是这样的,关了之后指示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