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机器视觉

楼主(2014-05-06):
请教各位,一般的机器视觉与PLC通信都是采用单片机或工控机、工业相机,通过VB、图像识别软件实现,是否有一种PLC特殊模块,直接联接PLC与工业相机,以实现视觉检测结果(例如孔距、角度等)直接反馈至PLC的D存储器中去??

网友A:
可以的,做过欧姆龙和三菱通讯

网友B:
怎么没详细点的,也想了解下

楼主:
请教是什么欧姆龙PLC特殊模块?直接联接PLC与工业相机,以实现视觉检测结果(例如孔距、角度等)直接反馈至PLC的D存储器中去??

网友A:
就欧姆龙视觉系统,带232通讯口的,具体型号不知道,是帮别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