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急求!!MOTOMAN机器人罢工了

楼主(2014-05-06):
今天公司电网出现波动,导致机器人罢工,出现故障代码0380
机器人不能自动回原点,跟机床不能联机…求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什么品牌型号机器人,故障类型。  分享学习一下,楼下回答

网友A:
看到一个安川机器人解决方法,值得试试

如果停电后或生产启动重新打开电源后出现 0380 或 5040 错误代码时按如下步骤处理:
1. 打开伺服电源
2. 按下 TEACH
3. 按下 CUSTOMER
4. 按下 F3(SPEC PT)
5. 按下 F1(PSN CHG)
6. 按下 ENABLE
7. 按下 MODIFY
8. 按下 ENTER
9. 按下 F4(CHECK)

原文来自
http://www.docin.com/p-308335819.html

楼主:
谢谢二楼的解答,故障已经解决了,就是机器人的第二参考位置丢失,重新定位设置就搞定了,呵呵…

网友B:
    了解了一个招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