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分析很重要,汇川维修记

楼主(2014-05-06):
维修也是一种挑战

楼主:
送修时问他什么故障,什么都不知道。没办法厂里各负责一块,拿来的人不了解也属正常。粗略检测无大故障,开盖目测器件完好,上电显HC自检通过显示000正常,端子给运行信号,马上闪一下然后显HC,再自检通过,感觉上重上了一次电。合理的解释是运行时出现了短路,开关电源保护,停电后短路消失又恢复了正常。按着思路重点查光藕没事,风扇没事,顺便5V滤波换了。
一轮下来故障现象相同,无进展。再分析感觉不会错,突然想到拨掉风扇插头试试,好了!!
不甘心啊,拆下风扇再量无短路,这情况有点怪,通电时才短路的。重装上好风扇一切正常,运行信号给了风扇才转的,到这里估计你一切都想得明白,为什么运行才电源短路了。

楼主:
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只是用思路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A: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B:
不错,思路正确,故障现形。如果不是风扇坏掉,即是驱动有问题了,
电源停振故障与运行信号有关,与运行信号投入后再开始工作的电路有关。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2014-06-24):
小问题搞了一大圈

网友D:
维修过程中,遇到不常见故障就怕没思路,捋清思路再动手问题基本就能迎刃而解!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这种我遇到过,一运行开关电源部分的驱动电路就短路了,靠成开关电源保护。一般这样的故障应当重点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F:
好贴啊 ~~~~~ 非常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