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富凌变频器,不管装好机器,还是单独试板都跳E015,一通电凌就跳E015如何解决,有富的维修高手吧

手册上说检测电路故障,但是说得太笼统了,不知道是说什么检测电路?

网友A:
E015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查电流检测霍尔,电流检测运算放大电路,供电、驱动电路。

楼主:
呵呵,我找到的手册只是说检测电路,没说是电流检测电路,谢谢大家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这里三个运放TL072C 坏了一个,换了一个后,OK了

网友B(2014-08-07):
回复 楼主:
那个运放怎么测出来的好坏啊。我手里也有台这个问题。。

网友C(2015-01-18):
传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