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用CFC怎么编程呀,有没有中文版的编程手册,关于基本常用模块的使用说明,小弟跪求。。。

网友A:
CFC,就是自由功能块的编辑。这个应该是专业工程师的最爱。不懂编程,但懂自动化专业即可。有硬件电路设计基础就行了。根据控制的工艺需求,把那些逻辑控制和模拟控制的块连接起来,就能实现自己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功能块的使用。。。手册都是英文版的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比值控制系统,应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A:
比值系统?是闭环控制系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A:
1.输入和反馈端要连接,
2.PID参数要设置;
3.使能信号要连接。
这是最简单的应用,先由浅入深的使用,慢慢的就还能掌握更多的应用。

网友A:
上图为,变频器的CFC,PID控制模块的基本结构和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啊

网友B:
CFC不是PCS7里才用到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在STEP7下安装了CFC,s7-300系统使用正常。挺方便的,CFC真牛X

网友A:
如果你用了西门子的S120变频器,它CU(控制器)里装了CFC,也是很牛的。在变频器里嵌入了PLC。更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