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变频器应用中,经常要采用编码器反馈转速信号,实现转速闭环控制。而变频器也往往具PG卡电路,专门用于输入编码器的脉冲计数信号。
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帖子——《艾默生TD3000变频器与不同输出类型的编码器接线》。编码器内部输出电路和变频器端子内部电路,都有图。这样方便理解编码器与端子的连接原理。

矢量变频器与编码器PG之间的连接方式,必须与编码器的型号相对应。一般而言,编码器分差动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和推挽输出三种.艾默生TD3000变频器的PG卡是统一配置的,最高输入频率为120khz,它与不同输出的编码器PG接线时,只需注意接线方式和跳线CN4开关位置。当跳线CN4位于DI侧时,可以选择编码器信号由a+、a-、b+、b-差动输出(如图2所示)或者a+、b+推挽输出(如图3所示);当跳线CN4位于OCI侧时,可以选择编码器信号由a-、b-开路集电极输出(如图1所示)。

注意:
1    编码器PG接线时,要与PG的型号相对应,并注意正确设置CN4短路块位置。
2    艾默生TD3000变频器和编码器接线过程中,请务必注意不要将PGP端子和COM端子短路,否则可能会造成接口板上R11电阻损坏。

网友A(2014-06-06):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图1,变频器使用的编码器不推荐用集电极开路输出型,抗干扰性较差,开机瞬间反向电流冲击易损坏(集电极开路是单向型的)。

图3,欧系变频器用的推挽式的编码器,就是应该用带有反相A-,B-,Z-信号的编码器(编码器推挽6通道含反相信号输出),抗干扰强,因为有反向卸能不易损坏编码器,而这么短路的接法失去了这个抗干扰功能。这种接法是选用的编码器“偷工减料”。

网友B:
说白了,变频器端子既然是6个通道的,那么选择的编码器不管是5V差分驱动的,还是10--30V推挽式的,都应该就是6通道的,A+,A-都要有,照着接线图一个个接不要省不要做短路。有些选来的编码器搞“偷工减料”的,只能带来抗干扰差或易损坏的可能,省钱不省事。

网友C:
谢谢,用普通接近开关是否可以当计数器用呢?

网友D:
图很好,学习了

网友E(2015-05-04):
真材实话,楼主真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