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安川机械手CUP通讯错误,代码0020【51】,应该检查什么地方?
安川机械手系统无法进入,应该怎么办?
求教老师。。。。。。

网友A:
查资料看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装定误差
1)检查以下设置。  对照组设置在维护·模式  纵观EAXA板旋转开关设置(1)相应的节点  号(SV # 2)

连接失败 接通失败 连线失败
 (1)关闭电源再打开。
 (2)如果报警情况再次发生,检查连接和插入的  以下电缆和连接器。  电缆的EAXA·CN509
 电缆的EAXA·板连接器CN515/516   ·PCI连接器的YIF01板  ·电缆连接器CN113 YIF

EAXA板故障
  (1)关闭电源再打开。
(2)如果报警情况再次发生,更换EAXA板。保存cmos本  更换之前是安全的。

YPS02单元故障
  (1)关闭电源再打开。
  (2)如果报警情况再次发生,更换YPS02板。保存cmos本  之前的单位是安全的替换。

YIF板故障

  (1)关闭电源再打开。
   (2)如果报警情况再次发生,更换YIF01板。保存cmos本  更换 之前是安全的。取代YIF01板,然后负载  在CMOS。本保存报警发生之前。

楼主:
老师 ,你说的这个是安川DX100的,我也有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用的是NX100的设备,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B(2014-07-16):
回复 楼主:
0020 51 :
CPU 通信错误控制电源接通时发生了基板间的通
信错误。
控制电源接通时没有来自伺服基板#2的应答。
处理方法:
? 关闭电源后再接通。
? 检查通信电缆的连接、终端电阻端子及轴数设定。
如果再次发生报警,请与本公司联系。

以上是说明书上的处理内容,也就是把#2伺服控制基板拔插一下,或者更换一个新的。还是不行就直接联系厂家吧

网友C:
你把邮箱留给我吧,我有NX100的说明书,可以发给你

网友C:
0020 51 CPU 通信错误控制电源接通时发生了基板间的通
信错误。
? 控制电源接通时没有来自伺服基板
#2的应答。
? 关闭电源后再接通。
? 检查通信电缆的连接、终端电阻端子及轴数
设定。
如果再次发生报警,请与本公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