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6):
电机共四根线,问一下此电机如何实现双速,如何接线。

网友A:
单相直流电机怎么叫实现双速?四根线其中两根是励磁线,另两根是电枢线,本身直流电机改变直流电压就可以调速。

网友B:
楼主可通过改变接线方式,来改变励磁方式从而实现速度的改变

低速 串励方式,励磁线圈和电枢线圈串联
高速 并励方式,励磁线圈和电枢线圈并联

网友C:
      2楼说的。

网友D:
这个电机用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