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7):
今天公司机床开机时,发现液压电机转向发生变化,而且机床没有压力,电机的UVW三相改为VUW电机转向正常!在此之前没有人动过电机的电源,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希望有类似经过的大神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公司总线有过调整吧

网友B:
双电源有两路相序不一致。

这种事经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公司总线有过调整吧
其他的加工中心都没问题,就只有这一台,而且是只有液压电机换相了

楼主:
我们这边没有采用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C:
肯定有人动过,要不不会的

楼主:
真的不能理解,呵呵…

网友D:
有人动过,不会有此事

网友E:
问题是你换了是不是就好了啊

楼主:
恩,三相电换了两项就好了,只是不理解为什么突然会这样

网友F:
除非有人会变魔术。

网友G:
肯定动过了啊  否则不可能啊

网友H:
没遇到过。
电机多大;改接线时,有无看到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I:
有人搞破坏

网友J:
 液压电机是接触器控制的吧?有热保护吗?
既然没有人动过,工厂的电源相序也没动过,那么我建议你查查 接触器和热保护器输出有没有有没有虚接,我遇到过一台传送带电机,突然发生运转方向反转,检查后发现是热保护实际缺相,用万用表测量有电压。
 为了不留隐患建议楼主在查查,控制元件,电机。

网友K:
应该有人动过吧。

网友L:
这种事情最讨厌,自己没有人动过相序,是外边的动力线上口有人动过。导致设备反转。或相序反向。

网友M:
那里都有搞怪的人。

网友N:
缺相的可能性还是有的,LZ仔细查查。坐等答案了呵呵。

网友O:
首先一定保证没有人动过这个设备的供电部分,二才有可能怀疑有缺相,只是不晓得你这个电机的负荷很轻吗,如果不是很轻,是很难启动的,纵然启动了也没有力量,缺相会引起转向改变吗(正常的缺相我是没有见过电机反转的,理论上也只是形成椭圆形旋转磁场,没有出现过反相呀),这个还真没遇见过,坐等真相。

网友P:
听起来很怪,一定有原因的,查清楚共享下

网友Q:
  个人认为可能发生过维修吧 ?

楼主:
第一电机不会缺相,第二,没有人动过电机线,第三,外部动力电也没有动过!但事实电机确实反转了,从那天换过线后,到现在电机正常运转,没有异常,真的不能理解啊…

网友R:
     三相被调换过。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公司总线有过调整吧
其他的加工中心都没问题,就只有这一台,而且是只有液压电机换相了
   变频器拖动电机,改变电源进线的相序,电机转向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S:
我看楼主是遇到鬼了吧!

网友T:
原来电机一直是反转阿,没有压力,可能是请大师来修理,发现电机是反转,调相后,你不知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