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7):
菜鸟提问:台达触摸屏,dvpex2 型号plc,要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传感器的值(传输数据所在地址),请问在plc中怎么写程序?

网友A:
用FROM指令

网友B:
具体要转换,如果是04AD的话,就是4-20ma对应的数字是0-4000,楼主你没说清楚!传感器到底是检测压力还是检测温度?还有就是你要把量程给出来

网友C:
         用台达PLC的读指令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