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7):
有一个八路的同步器,控制二个变频器,一个15KW 一个5.5KW 主给定是用同步器的内部UP DOWN给定,A轴的周长是60CM
B轴的周长是760CM A轴是主电机15KW B轴5.5KW
工艺要求:B轴是个收卷的,要可以微调   现在的问题是AB两轴都设好在同一速度的时候,在主升主降的时候出现了不同速的问题,不知道问题何在。

网友A:
这算“同步器”吗?

网友B:
  线材还是其他的东西?

网友C:
收捲料怎會用同步控制 應該是張力控制 看來樓主是被忽悠 這樣怎會兩軸線速度同步

网友B:
      要求不高的,用同步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同步器,不知道怎么设置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这个张力怎么来调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线材,是纸印花设备

网友D:
回复 楼主:
张力控制

网友E:
印花设备 应该叫联动板吧  联动有串联联动 并联联动 但没那么精确  我见过的印刷壁纸的对花是机械来对的。

网友F:
呵呵;这个需要张力控制,同步控制器用在这不太合适;

网友F:
台达有专用的送经卷取控制器,用在你这也许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同步器,不知道怎么设置电路
   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2014-06-07):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他们实现的,在用的电路图,不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没有可能改用别的方案的话,必须找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