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器怎样设置

楼主(2014-05-07):
有一个八路的同步器,控制二个变频器,一个15KW 一个5.5KW 主给定是用同步器的内部UP DOWN给定,A轴的周长是60CM
B轴的周长是760CM A轴是主电机15KW B轴5.5KW
工艺要求:B轴是个收卷的,要可以微调   现在的问题是AB两轴都设好在同一速度的时候,在主升主降的时候出现了不同速的问题,不知道问题何在。同步器的+5V和-5V,用了一个反馈加到了反馈给定的第二路上。A轴的同长可能会换大也会换小

网友A:
收卷同步用同步器不是很理想;收卷的卷径是不断变化的,在启动时有个初始卷径(初始卷径是指刚开始收卷时的卷径与中途启动时的卷径),如果对启动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忽略初始卷径,以一段时间追踪初始卷径也可以;所以收放卷控制最好是用PLC来写,同步控制器一般都是PID控制,所以收放卷用同步控制器来控制的话效果不是很理想;你也可以用带收卷功能的变频器来做,虽说不用同步控制器,但电机轴需要编码器;如果用PLC来做同步收卷的话反馈可以用张力传感器或用张力架带电位器反馈;

网友B:
这种最好用张力控制器;
同步控制器用在这上面效果不会很好的;

网友C:
    同步器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楼主(2014-06-07):
回复 网友B:
这是他们做好在用的电气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关键15KW的主轴电机的周长按工艺要求是经常人改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15KW的主轴电机的周长按工艺要求是经常人改变的
   可以调试出几套参数,供使用。

楼主(2014-09-15):
回复 网友C:
原来他们在用的不用调参数,只要调整那个电位器就能实现同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我全部的参数都调成和他们一样,还是不能实现同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