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7):
对于s7-300的硬件组态,在3号槽如果没有接口模块3号槽是空着的,但是在实际的硬件配置上2号槽的CPU跟后面的信号模块是不是不需要空出3号槽接口模块,直接紧挨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s7-300的硬件组态,在3号槽如果没有接口模块3号槽是空着的,但是在实际的硬件配置上2号槽的CPU跟后面的信号模块是不是不需要空出3号槽接口模块,直接紧挨着呢

Step7软件中对于槽号的定义是逻辑定义,而不是物理定义,因此在物理上你无需空出槽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B:
3号槽接扩张模块如IM365  IM361等,如果不需要扩展硬件组态不需要添加,实际安装CPU后就是4号槽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