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板修复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公司有2台6SE7085系列的变频器,期间由于一些原因,原计划是准备换CUVC板的,由于值班人员对此设备不熟悉,导致拆下了CUR板,而且是在未停电的情况下,直接拔了出来,并带电插了一块进去;得出的结果是2块CUR板均出现问题无法使用,现已购买了新的板子使用。
现有以下2个问题:1、在未停电的情况下拔、插板子会不会引起板子的烧坏?2、坏的板子能不能进行修复,修复后的使用对整流部分的正常运行有没有隐形问题?

网友A:
整流单元吧,整流单元的主板是CUR,这个板子是可以修复的。修复之后不会有影响,除非是没修好,另外,这个板子比较贵,不会弄的最好不要动手

网友B:
不能带电插拔

网友C:
这人胆子还挺大的啊

网友D:
门外汉 只大一个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换了新的CUR板,现在原来的问题仍旧存在,那就是触摸屏上的电流跟转速显示始终为0,然后把好的板子换过来又能显示,时间长了,又显示到0,。现在来看,板子肯定是好的,怀疑静电干扰;要消除干扰,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