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44 问题

楼主(2014-05-07):
测量 3844  7脚 5脚  电压在10到17v之间摆动  怀疑输出电路由短路故障  拆除开关管后测量 故障依旧  测量7脚接地电容  47UF正常  单独给7脚 5脚 加17v  8  6  脚输出正常   请大家分析分析 什么原因

网友A:
说明起振正常,但是变压器的辅助供电绕组没有及时供电。即47UF上的电用掉得不到及时补充,电压掉下来,然后又重复充电,最后表现为电压上下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起振正常,但是变压器的辅助供电绕组没有及时供电。即47UF上的电用掉得不到及时补充,电压掉下来,然后又重复充电,最后表现为电压上下波动
  师兄的意思是 辅助供电绕组有开路现象 ?但我测量 辅助绕组二极管正常 线圈没开路  开关管换2个新的了

网友B:
查一下5脚和7脚周边的电阻和稳压管贴片电容

网友C:
反馈供电问题

网友D:
维修关键要有思路,多动脑筋,多分析。简单故障毕竟少。上次修台HSV-160伺服驱动器,查是TOP244YN击穿,更换相关元件后上电,“啪”又坏。查来查去没辙,最后画出电路图分析,得出只有FR207坏才可能上电就炸管。但拆下量却是好的,更换后正常。这就是所谓的“软击穿”吧!后来带伺服电机试机时又出现间歇震荡,遍查无果,最后竟然是变压器主绕组一脚虚焊!维修就是这样:你遇到的可能永远是新问题,指望能寻到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