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人机USB驱动

楼主(2014-05-07):
求OMRON人机USB驱动,触摸屏连到电脑,手动安装驱动(就是在设备管理那里扫描新硬件)然后选择从文件列表安装,C:\Program Files\OMRON\NB-Designer\driver,选择安装位置中的drive文件夹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A:
这个百度上找不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OMRON查不到,打欧姆龙查到了

网友B:
cxone安装的时候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