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DZB200B-11KW报EOO1故障(母排电压低)

楼主(2014-05-07):
一台送修的富凌变频器DZB200B-11KW用于恒压供水,因经常报EOO1故障(母排电压低)送修,查故障记录3次都是报E001,检查母排电压正常,也没电源输入缺相保护,旁路继电器也正常吸合,报故障时的频率为29HZ,电流9A,母排电压288V,在空载运行时瞬间断电报E001时母排电压为588V,现在不好下手呀,请有类似经验的师傅指教。

网友A:
故障时母排电压288V?没搞错吧?给旁路继电器单独供电,检查其触电闭合后的电阻值,还有母线电压检测相关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载故障时运行频率29HZ,电流9A,母线电压288V,有些牌子变频器如康沃空载正常运行时切断输入电源,变频器滞后2秒报ER08(欠压),故障记录里母线电压也是300V左右,所以我特地给富凌做了次运行瞬停输入电源发现报欠压时母线电压是588V,没有发现电压检测滞后现象,不知道带载和空载对电压检测有没有影响。

网友B:
不是电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给旁路继电器24V电源证实继电器触点能短接限流电阻,电压检测回路整流出来给3个电阻,3个电阻阻值都正常,输入400V,电压检测VPN点电压为11.4v,此电压直接跑主板比较去了。原先我一直认为此变频器没输入缺相保护电路,可我在为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经调压器再用变压器升压后给变频器,R S同时给火线,T给零线,原本是想掌握变频器报欠压需要多少伏电压,转动调压器,电压一直在降,底于300V的时候变频器报E012(输入缺相),再反复试得出E012和输入电压高低无关,欠压报警一直没出来,现在问题出来2个,欠压E001不明,缺相又来自那里?

楼主:
回复 楼主:
空载给三相380电源变频器一切正常

楼主:
我只注意直插大电阻却没留意贴片,最后通过找光藕找到缺相保护电路进而屏蔽缺相报警,最后试出当输入电压低于260V的时候变频器就会输出E001,基本可以排除线路中有大负载启动变频器报E001的可能性,再试了下输入确相,滞后报E012,空载运行瞬切断输入电源,变频器瞬间报E001,但母排电压记录为580多伏,和送修时的故障记录不符,那么带负载停电源变频器报E001的时候记录母排电压会不会就是200多伏?假如变频器运行中旁路继电器误释放或者制动电阻误开启会不会母线电压也是200多伏呀?

网友C(2018-08-24):
检测VPN点-10电压正常吗?正常在向后级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