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请问各位老师:
AB的plc有没有可以直接读取AB伺服内部参数的指令。
我想读取一个伺服的运动距离,然后复制给另一个伺服,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或者说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的都需要什么通讯和网络
还是用50芯的i/o口来做?

谢谢啦

网友A:
通讯不知道是否支持,但IO肯定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不知道是否支持,但IO肯定能实现

您能说下是哪个引脚吗,我用的是kinetix350

网友A:
伺服上有脉冲输出口,通过它可以知道伺服的实际位置,把他接入PLC系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上有脉冲输出口,通过它可以知道伺服的实际位置,把他接入PLC系统中

我也看到有几个输出点,那个点的功能挺多的,要选择输出位置的选项,PLC可以直接读取这个参数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