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PLC由之前的FX2N升级为FX3U后 用FX2N完整程序输入后发现怎么设置参数也没办法与三菱A700变频器通讯  请问其参数怎样设置才能用在FX3U上 还是在程序通讯上有什么要修改 请各位工程师给我详细指导 谢谢 !

网友A:
三菱有个手册,专门介绍了PLC和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那资料啊 所以请求帮忙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下载一份3U编程手册,里面就有的

网友B:
FX3U的,用的是什么通讯接口?FX3U的是可以扩展两个通讯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3U R485 的  用什么通讯指令啊  和变频器设置与FX2N有什么要改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