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电缆线的应用以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4-05-08):
这种屏蔽电缆一般用于电源还是信号线?在仪表接线时,是否需要把屏蔽层接地?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

网友B:
呵呵,电缆为什么有金属屏蔽层呢?
屏蔽层是用来屏蔽外界的信号干扰,所有带屏蔽层的电缆,均是用来做传输信号而使用的。
但是大功率的电力电缆,有个铠甲层,那是用来保护电缆不受外界强力破坏而进行保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蔽层需要接地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家的動力線全部用的都是帶屏蔽
我的客戶說他們的設備經常再撞刀 因為他們不會用屏蔽動力線

网友C:
回复 楼主:
屏蔽層不接地 那還用屏蔽線做何用?

网友D:
嘻嘻,屏蔽线不接地,接外壳,外壳再接地,也可以。屏蔽线不论是电源线还是信号线,都是有益无害的。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是不是,屏蔽层接地,最好一头接地?另外一头不接?

网友E:
屏蔽层不接地 有效果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NO;对于开关量信号,比如脉冲信号要双端接地;对于模拟量信号,要单端接地。变频器的输出动力电缆要双端接地。....;也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区别对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NO;对于开关量信号,比如脉冲信号要双端接地;对于模拟量信号,要单端接地。变频器的输出动力电缆要双端接地。....;也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区别对待。

网友G:
一般信号线才加屏蔽线,肯定要接地。

网友H:
看你发的这个线做电源线也可以,就是有点浪费,毕竟带屏蔽的线贵很多。有机会做信号线比较好。

网友I:
仪表电缆不管是信号还是电源,普遍使用的是屏蔽电缆,其目的是通用性好,而且其不会再今后的维护中出现线缆规格不合适的现象。不过要注意屏蔽电缆当电源线时如果电源是220V交流电,其屏蔽层要做好处理比如使用绝缘胶布包裹好其裸露的屏蔽层以防触点。

网友J(2014-06-11):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