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加载系统时黑屏,电压没有问题,请问该怎么检查呢

网友A:
系统应该没有 启动

网友B:
硬件故障吧,连开机硬件通电自检能过吗?还是入数控系统的时候黑屏?估计是系统RAM或者ROM数据故障。

网友C(2014-07-22):
开机正常吗?还是开机就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