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接修一台博世力士乐变频无显示,客户反映说是雷雨天气的引起的。
空开跳,二次送电内部放炮,拆开测量整流桥断路。购买新的换上试机ok
回复广大网友质疑雷击的问题,同一线路三菱PLC同时电源部分损坏。该厂电器设备长期遭雷击。雷击是由电网引入

网友A:
这个季节哪里的天气回事雷雨天气??

网友B:
楼主确定其它没有问题了吗

网友C:
楼主有空再查查其它会不会还有问题  雷电引起的啊

网友D:
肯定与雷击无关,可能是变频器里面灰尘太大,下雨天空气潮湿导致变频器内部整流部分短路造成的放炮,很常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