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计算断路器的最大功率

楼主(2014-05-08):
如图,断路器电流200A,额定电压380V,线路最大运行功率=380*200=76kW,对吗?断路器

楼主:
还有车间的大机,计算负载的时候是直接按铭牌上的功率31kW,36kW,40kW那些计算吗?车间5台大机,计算下来根本就承受不住啊?可是现在线路运行好好的,肯定是我计算错了!

网友A:
计算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功率分三种功率,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和视在功率S。
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三种功率和功率因素cosΦ是一个直角功率三角形关系:两个直角边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斜边是视在功率。
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视在功率平方。
三相负荷中,任何时候这三种功率总是同时存在:
视在功率S=1.732UI
有功功率P=1.732UIcosΦ
无功功率Q=1.732UIsinΦ
功率因数cosΦ=P/S
sinΦ=Q/S
来自百度,楼主这么厉害,你的专业老师知道么?

网友C:
通常主要按电流选择开关。
有多台设备时,可按计算负荷或运行经验选择导线和开关;对现有负荷,可观察一下实际运行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运行电流,不准确呀!因为大机不是同时都开的,都开的时候也不会同时都达到最大功率,但为了安全起见,需要保证同时在最大功率时线路是安全的。
问下前辈,机器铭牌上的功率是有功功率还是视在功率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老师就是百度,百度知道的。
请教下前辈,机器铭牌上的功率是有功功率还是视在功率?如果计算安全负载的话,是应该按视在功率计算还是按有功功率计算?
谢谢前辈的指点!那个∠φ是怎么确定的呀?

网友C:
“实际运行电流……都开的时候也不会同时都达到最大功率”,计算负荷就是考虑了这一点;观察时,可注意一下通常情况下的电流,及最大电流。
机器铭牌上的功率,这个没大注意,也很久没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大致标kW是有功功率,标kVA是视在功率吧,这点要请在行的朋友说说。

网友D:
错!
断路器的使用不是按功率计算,而是按电流计算。选用断路器,必须根据所有负载大小计算其实际电流,再根据负载的工作状况(短时的、连续的、暂载的、同时工作的等等)得出计算电流,按计算电流选择相应额定电流的断路器。
由于负载的功率并不一定代表负载的实际工作电流,你电动机的功率也并不指电动机的消耗(有功)功率,它是电动机的轴输出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前辈说的很有道理,断路器是按电流计算!
其实是我没说清楚的,因为负载越多,电流肯定会越大,而且电缆选型的时候,电缆负载能力是大于断路器动作时的电流的。所以我计算的时候,是按断路器动作时的电流,算动作时的临界功率——就是我请教的断路器的最大功率,这个功率不是断路器产生的,应该是断路器保护的线路运行时的最大功率。

网友E:
8楼说的很好。

网友F:
断路器的下口负载容量,按照视在功率考虑,也就是kVA。断路器额定工作电流乘以额定电压计算所的功率值。是负载容量。

选断路器以额定电流大于实际工作电流选择计算。

断路器下口的总负载容量大于断路器容量,这个无可厚非,关键是下口的负载实际的总电流只要小于断路器额定电流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选断路器要以实际使用的负载电流为参考依据,而不是以总的负载容量为依据。因此,设计断路器要熟知其下口负载的工作制,他的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而不是简单的负载代数和。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明白啦!谢谢版主!理解的很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G:
  断路器的使用不是按功率计算,而是按电流计算, 那总电流之和有多大

网友H:
按电流选

网友I:
     按电流选。
     功率跟电压和电流有关。

网友J:
铭牌上的功率是视在功率

网友K:
按电流。和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嗯,好!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