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

楼主(2014-05-08):
我想用个触摸屏同时和9块宇电仪表1个FX2N PLC连接,PLC和仪表不需要联系,谁用过2个串口能同时工作的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个触摸屏同时和9块宇电仪表1个FX2N PLC连接,PLC和仪表不需要联系,谁用过2个串口能同时工作的触摸屏。

市面上的触摸屏只要有多个串口的不是都可以使用么。

网友B:
三个串口的很多

网友C:
这个对仪表和触摸屏都有要求。

网友D:
一般走MODBUS协议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威纶触摸屏组态出来了,com1接FX2N,com3接AIBUS,还没触摸屏实际接,以前没用过触摸屏与2种设备同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