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PLC CPM2AH的
触摸屏NS10的。
两个距离在400到500米之间
准备把PLC的编程口用232、485转接器转成485的
触摸屏的也是用232、485转接器转成485的
485之间用屏蔽线连接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实际不知道如何?
请大家看看

网友A:
NS10上有422吧

网友B:
但是欧姆龙的人说他们的422只是支持几十米远的距离

楼主:
实验了200米距离的通讯, 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