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点plc的皮毛

楼主(2014-05-08):
那位好心人,帮我开导开导,学那个plc最快入门,学会了一点再学那一个。我是对plc有新鲜血液版好感,本人感谢开导的老师。

网友A:
目前资料比较丰富的是主流是三菱,欧姆龙以及西门子,其他的品牌要么资料不全,要么中文化不佳或者是使用者较少,国内仿制者也以上述品牌为主。

欧姆龙因为中文资料以官方资料为主且在IEC61131-3标准上飘忽不定,但是其丰富的梯形图指令,不建议用户从它入手。

西门子的指令系统一般,但是国内有着较好的用户基础,主要因为西门子不是日本品牌。但是西门子的资料比较分散,新入门用户难以窥全,入门比较困难,且由于西门子并不完全遵守IEC61131-3规范,因此在入门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沾染上西门子的编程坏习惯,从而无法跨越品牌从而实现自己能力的蜕变。如果你有其他高级语言诸如Pascal等语言的编程经验,那么也可以从西门子入手,但要注意西门子在IEC规范上的差异,不要沾染上西门子编程的坏习惯即可。

新手入门比较好的品牌是三菱,得益于三菱在国内学校长期的经营,丰富的中文资料,以及易于获取的软件资料,论坛上众多的粉丝,新手入门迅捷。但是你有政治倾向,那么可能会影响你的学习情绪。

入门的学习不应只停留在指令的学习,而是应该着眼于系统架构框架的建立,这个过程枯燥且无趣,但是一旦建立了一个编程框架,那么品牌的差异仅仅存在于指令的堆砌。所以,平时因多训练自己如何去将一件事情做成程序化,多考虑一下如何去做一件事情的步骤,这样有助于快速建立思路。

以上仅是个人意见,不对勿喷,不过能建立框架的入门者比较少,所以能真正晋级成高手的并不多。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我在十字路口有了方向。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核心观念就是:PLC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只是用它来解决实际需要,PLC怎么用是其次,关键是工程师的思维

网友C:
1楼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D:
我看到步骤,想了一下,做小项目有时候要有一定步骤,我想大项目更会有。
1楼的朋友能说说你的步骤吗?

网友E:
     1楼说得好,先入门,其他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