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 VF100 3.7KW这个驱动板上的元件烧了。有哪们高人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14-05-08):
(无正文)

网友A:
IC4烧了?IC6, IC8和他一样吧,看型号

网友B:
找这几个腿的16V稳压管就行了吧?把P端切掉,试一试吧。

网友C:
旁边不是还有二个啊 应该一样的啊

楼主:
关键是那二个也看不清了,我能模糊的看到上面好像是打字J9但在市场上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IC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是AE31,5个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