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4-05-08):
台达的Plc,电机和驱动都测试过了没有问题,通电的时候电机嘟一声就锁死,然后控制按钮点工进,电机就是不转,原谅我粗糙的技术,求哪位师傅指导我一下

网友A:
PLC连接伺服驱动器?PLC驱动步进马达?驱动器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带驱动,步进电机  PLC是台达的DVP20EX2   驱动是雷赛科技的3ND2283,求指导

网友B:
看电机驱动器上是不是有什么使能信号要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上有使能信号接口,但是卖驱动的说不要接,直接给脉冲和方向就好了,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  该给的都给了  电机一开就锁死,就不动了

网友B:
那你试下那使能信号,试下接与不接有没有不同。

网友C:
使能信号还是要加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步进电机的话,有3种可能,1、接线问题,2、程序问题,3、电机和驱动器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