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14-05-08):
台达的Plc,电机和驱动都测试过了没有问题,通电的时候电机嘟一声就锁死,然后控制按钮点工进,电机就是不转,原谅我粗糙的技术,求哪位师傅指导我一下

网友A:
原件没问题,就剩线和程序(plc和变频器)。在plc输出端用线短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看转不转。

网友B: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C:
我认为哪里都没毛病,就是伺服的UVW跟电机的UVW不一致,导致电机抱死

网友D:
这样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