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压敏电阻?有谁了解?

楼主(2014-05-08):
这个是压敏电阻?有谁了解?应用中类似于RC吸收,这种压敏电阻比RC吸收有什么特点?

楼主:
baidu答案:
我理解是
14是直径(14mm)
471是阻值(470Ω)
---------------------------------------------
压敏电阻,在应急维修中,可临时拆去,不装也能正常工作的。
一般在“家用漏电保护器”、“家用电话机”中都装有这样的“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只是在外加的电压太高时,才起作用的(瞬间释放电流),保护后续的电路。
有异议吗?

网友A:
从外形和型号,以及接法,可判断是压敏电阻;471应当是压敏电压标称值,470V。
RC吸收电路与压敏电阻,两者的工作特性不同,用途有区别。
RC吸收电路,利用了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用于交流电路中,例如并接于电感线圈两端。
压敏电阻,在电压较低时,其漏电流很小;当电压较高,达到其动作值时,会呈现很小的电阻,吸收浪涌电压或因电流较大而使前级保护器件起作用,达到过压保护等目的;可用于交流或直流电路中。
以上说法,不一定准确和严密,也不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引用 楼主:
baidu答案:
我理解是
14是直径(14mm)
471是阻值(470Ω)
---------------------------------------------
压敏电阻,在应急维修中,可临时拆去,不装也能正常工作的。
一般在“家用漏电保护器”、“家用电话机”中都装有这样的“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只是在外加的电压太高时,才起作用的(瞬间释放电流),保护后续的电路。
有异议吗?
471应该是电压470V,不是阻值。

网友C:
呵呵;这个规格在开关电源中很常用的;
正常电压时这个电阻阻值很大,相当于开路;
当电压过高时,电阻阻值变很小,相当于短路,保护后面的电路;

网友D:
这个不装也行的,只是保护固态继电器内的可控硅吧

网友B:
浪涌过电压保护。

网友E:
我看着怎么像电容器啊,不会是消除干扰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baidu答案:
我理解是
14是直径(14mm)
471是阻值(470Ω)
---------------------------------------------
压敏电阻,在应急维修中,可临时拆去,不装也能正常工作的。
一般在“家用漏电保护器”、“家用电话机”中都装有这样的“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只是在外加的电压太高时,才起作用的(瞬间释放电流),保护后续的电路。
有异议吗?
错!
14是额定电流(允许通过的击穿电流);
471是表示动作电压(击穿电压)是470V。
压敏电阻通常用于过压保护。也就是说,它两端电压一旦达到其动作值,就迅速击穿导通,从而防止过压击穿被保护对象。

网友G:
14是额定电流(允许通过的击穿电流);

471是表示动作电压(击穿电压)是470V。

压敏电阻通常用于过压保护。也就是说,它两端电压一旦达到其动作值,就迅速击穿导通,从而防止过压击穿被保护对象。
解释的很明白

网友H: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4是额定电流(允许通过的击穿电流);

471是表示动作电压(击穿电压)是470V。

压敏电阻通常用于过压保护。也就是说,它两端电压一旦达到其动作值,就迅速击穿导通,从而防止过压击穿被保护对象。
解释的很明白
14是额定电流(允许通过的击穿电流);电流的单位是多少?安?太小了吧。千安?太大了吧。

网友F:
通常一个物理量的单位如果没有特别指出的,就是基本单位,这是基本知识,无需说明。

这样一种体积的压敏电阻能够达到14A就已经不小了。

网友J(2014-07-05):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