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测功机运行时需要庞大的电动机—发电机组配套,采用测功机智能型PSG能量回馈装置能使变频器实现四象限运行,使测功机一方面向电网回馈电能,另一方面又从电网获取无功电流。
     最优变频控制:传统电动机变频系统受再生过电压影响,电动机的减速过程被大大限制,加装测功机智能型PSG能量回馈装置后,完全解决此问题。因此不但能用于控制测功机,而且提高了测功机的工作效率。

网友A:
电网反馈技术在变频器的四象限应用上,确实有明显的优势。节能、清洁、结构简单等特点,应该是当前国家节能减排大趋势下最佳的传动方案选择。尽管他的应用场合与市场范围很大,但是,基于成本考虑,还是让许多人弃之,而选择最传统的能耗制动方案,尽管他的体积庞大(针对大功率传动),电阻易损,能源浪费。但其低廉的成本,是最大的诱惑。

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国家电网的管理,小功率的电网反馈系统,可以在单位的变压器二次侧被吸收,不会反馈到公共电网上去,所以,无需纳入国家电力部门的管理,而大功率的电网反馈系统,单位的变压器二次侧不能完全吸收,其回馈制动能量就会反馈到公共电网上去了,此时,国家电力的管理部门能监控到反馈入网的状态,会立即予以干预和阻止。这个也是一个制约其该项技术应用的大问题。只有经过了地方电力部门的许可,大功率的回馈制动系统,才能被使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目前变频调速制动场合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
1、电阻制动
2、四象限变频器
3、回馈制动

四象限变频器的应用是最理想的方式,当然这需要不考虑成本因素。
电阻制动最大的优点是成本低廉,其缺点也很明显:占空间;发热电阻消耗大量电能;因其发热特点,容易引起安全事故;污染其他机电设备的使用环境,降低其他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其本身也容易烧坏。
回馈制动是四象限变频器和电阻制动的折中方案,其优势明显:节能、无发热部件、成本相对合适。

至于回馈电能到电网,要看再生电能处理的技术能否达到我国电网要求,只要其满足电网电能的质量标准,电力管理部门是不会干涉的。再者,回馈制动回收的再生电能一般供周边用电设备使用,基本不会出现回馈到公用电网的现象。

目前电能回馈技术已经在电梯、矿山、港口、石油、化工、建筑、制药等行业有了广泛的应用,大部分应用场合反馈的问题一般集中在谐波处理上,少数电能反馈技术应用厂家在再生电能谐波处理方面做得很出色,其产品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在目前国家“节能减排”大环境下,电能回馈技术的应用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我们理应大力推广,让我们的环境有更好的改善。

网友A:
国家电力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他还不完全是馈电指标是否达标的问题。否则,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并网问题就都解决了。变频器的馈电也是一样的,当馈电的容量没有波及公共电网时,无所谓了。一旦电力部门监控到单位的变压器输出功率变负值,立马回电话警告你的。如果不予停止馈电,将立刻给你拉闸断电。这就是管理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