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转换,不给力

楼主(2014-05-09):
现场图纸没有电子版,用相机拍下来后,想把70多张图纸转换成PDF 格式,使用WORD 转换后发现,不清楚了,谁有好办法。

网友A:
建议用Acrobat 7 Professional(专业版)软件来制作PDF。在网上下载时,注意不要下成基础版和标准版,因为其编辑功能不强。

网友B:
  我也有此困惑,帮顶。

网友C:
fpppro虚拟打印机,打印出来直接是pdf

楼主:
刚刚我自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用PDF 软件创建空白文档,然后将照片导入,不过,一回只能导入一个文件,然后再利用软件将所有文档合并。合并后效果不如原来照片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Acrobat 7 Professional(专业版)软件来制作PDF。在网上下载时,注意不要下成基础版和标准版,因为其编辑功能不强。

很久以前我用过,好像这个比较正

网友E:
照片文件可以通过打印pdf,直接出电子版的文件。安装专业版pdf系统,在电脑上就有pdf文件打印功能,照片选择打印,在打印机选项中选择pdf,就可以了。用不着文档去转换。

网友F:
我一般用Adobe Acrobat XI Pro 简体中文版直接将图片、Word文档转换成PDF格式文档。这个软件可以在图片、Word文档与PDF之间互相转换。

网友B:
     学到了知识。

网友G:
关键是拍摄的效果要清楚

网友H:
1楼的办法比较好,Adobe Acrobat XI Pro 的PDF编辑功能还是很强的,或者安装PDF工厂,安装后会有一个虚拟打印机,然后打印照片成PDF

网友I:
回复 网友C:

网友J:
图片尺寸不大用扫描仪;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Acrobat 7 Professional(专业版)软件来制作PDF。在网上下载时,注意不要下成基础版和标准版,因为其编辑功能不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