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啊

楼主(2014-05-09):
在PLC检测电机故障时候,过负荷故障的检测需要加一个延时器T37,然后检测三相电流,若到达整定时限后,电流仍大于整定值,则跳转至保护动作子程序段。
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延时器,还有这个整定时限和延时器什么关系

网友A:
在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比较大,这时候的检测室不准的,所以加一个延时,等电机运行平稳后在出现过负荷,才是真的过负荷了,所以加个延时。
+20

网友B:
一般来说,非严格的急停故障,需要一个时间来确定故障的发生,已避免系统频繁报错

网友C:
1楼回答的完全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那个那您知道在PLC检测电动机启动故障时候那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吗、或者从那个方面来写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检测电流装置是开关量的还是模拟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电流互感器测电流然后用变换器变化后输入到PLC扩展模块的,现在关键就是我做基于PLC的电机故障诊断的设计,程序里面要写入启动时候发生一级故障的程序,这个我不太懂怎么写http://wenku.baidu.com/view/e91862077cd184254b35351d.html
这是一个论文的模板 它里面有那个程序但那个里面的时间定义以及它是怎么去的都不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PLC配置的什么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7-200 226 配置一个模拟输入量的EM2331

网友A:
回复 楼主:
示例程序。你在那里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关键是判断这个启动时候的一级故障,一级故障为高级。当发生此类故障,断路器跳闸,使电机停止运行,PLC禁止其他控制输出,并声光报警(指示灯和电铃)。只有按报警复位按钮后声光报警停止。二级故障为低级(短路、断相、低电压、单相接地、过负荷、过电流等故障)。当发生此类故障时,断路器不动作,电机继续运行,只相应声光报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只是简单的写了一个故障报警,至于电机是否停止,根据你的需要自己再编写了,报警保持可用置位指令,你对这个plc的指令好像不太熟,建议多练习练习,看看手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了  那个您知道断路器跳闸信号怎么被那个PLC读取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不知道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用个继电器采集,未跳之前吸合,跳了之后断开。

网友D:
在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比较大,这时候的检测室不准的,所以加一个延时,等电机运行平稳后在出现过负荷,才是真的过负荷了,所以加个延时。

网友E:
     过负荷和过电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