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变频器求助啊

楼主(2014-05-09):
我有一块宇电的面板 要显示电机的转速,信号是从ABB变频器ACS-510过来的,变频器的AO1输出好像是0-20MA信号,而这块宇电的面板只能接受0-100MV的信号,请问要怎么接线,怎么加电阻,还有就是变频器里面要怎么设置?感谢高手了,小弟万分急啊

网友A:
  换一块 电压 转换 的 速度显示屏呀

网友B:
   串联5欧姆的电阻,转化成电压0-100MV的电压,再进宇电。
   对应关系:20毫安-100毫伏--电机转速。

网友C:
1.变频器输出接250欧母电阻并联,使其电阻两端电压为0-5V电压信号对应变频器输出0-20mA电流信号;

2.250欧母电阻两端再并联一个10K电位器。其中点调整为当250欧母电阻两端5V时,电位器中点电压100mV。

这就ok了。简单的很。

网友D:
那个电阻的阻值一定要精确;

网友E:
要求高老老实实买个信号转换器,采用电阻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一点不可靠。
先不说干扰,仪表信号输入就有内阻,在串联的中间采样得出值就是非线性。
仪表输入有内阻,同样20ma输出也相当于串联一个电阻,1~10v还能马马虎虎酬和,关键这是100mv 影响就比较大了

楼主:
我在变频器的两个输出线上并了一个260欧姆的电阻(因为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其他的电阻),是可以显示转速了,但是面板上显示的转速和变频器上显示的转速不一样啊(或者说不同步),这是为什么啊?还请各位师傅给我说说啊,最好是能说的具体一些,详细一些,本人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还不是很了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