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pid指令

楼主(2014-05-09):
拟用比例阀控制液压泵的转速,比例阀放大器输入0--10V,控制液压泵转速范围0--600rpm.(我的PLC型号CP1H-XA),若使用PID指令,应该如何做?请教各位专家,谢谢!

网友A:
真看不懂你要问什么,说了个液压马达就要运算,运算什么呢,设定什么呢?设定转速了就不用PID了

网友B:
     设定电机转速。
     你的泵由什么拖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