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9):
塔机有QTZ40,QTZ63,QTZ80,QTZ15,QTZ7022,塔机ST80/75,对应的变频器选择什么系列多少功率?

楼主:
三菱 ABB 富士  安川 求推荐

网友A:
不懂,但帮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塔机有三台电机,是各配置一台变频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的吧

网友D:
用质量好点的吧  塔吊 很危险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质量好点,指什么品牌?

网友E(2014-06-13):
你的塔吊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F:
没接触过。应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