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9):
climatix控制器POL635与电脑用MCGS组态连接 准备 用modbus 协议  就是不知道climatix控制器对应的modbus地址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先用电脑的串口通讯软件调试,modbus协议是标准的,读写线圈、寄存器的功能码都一样,可以从首地址多读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该控制器要怎么做才能对应到组态上面。该控制器的软件里设置怎么做!?